楼主(2022-05-10):
各位老师,台达CP2000变频器如果将操作面板外拉到控制柜外,如何接线,用一根网线一端接面板,一端接变频器通讯口可以吗?最远可以引出多少米

网友A:
一般都买本品牌的外接延长线

网友B:
你咨询一下台达400技术服务,应该提供标准的面板延长电缆。我使用过早期台达VFD-F变频器,那时候他们配套给的是一条几米长的排线。

网友C:
先买了面板延长线再说

网友D:
台达C系列好像就是网线。

网友E:
C系列直接用网线就可以了,具体多少米没试过,十几米应该没问题

楼主(2022-06-18):
已经解决,用网线就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