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FX2N_64MR通讯编程口数量不够用,因为自带的编程口与HMI通讯了,监控程序维护调试很不方便,如果增加一块422BD卡的话,会有什么影响?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我在使用三菱监控时,就把触摸屏通讯线拔掉使用,这种方式我知道西门子可以实现,三菱的没有操作过不知道了,静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再扩展一个422BD和原来的编程口一样的用,基本没啥区别。

网友C:
可以用,一个连屏,一个连电脑;

网友D:
正常使用

网友E:
加块通讯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