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5-10):
这种读码器的线为什么还带个接头

网友A:
请教厂家似乎更好些

网友B:
可能方便链接第三者
再看看是不是有不带的

网友C:
上面写了D-sub连接器型.

网友D:
呵呵;明显是日本KEYENCE的;

网友E:
  只能看图是有 D-sub 功能的连接器型.估计是有个小模块类的

网友D:
这是KEYENCE Sr2000上专用的电缆;

网友D:
如果你不需要带接头,定购型号为OP-87224/5/6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