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最近在学习台达PLC与三菱D720S变频器通讯,请过来人赐教,谢谢!

楼主:
看不太懂,请问格式怎样?modrw   k1   h?   d400 k1,谢谢!

网友A:
寄存器地址减去40001

网友B:
16#0008这个地址,寄存器编号就是40009,给它写1停止变频器、写2正转启动变频器、写4反转启动变频器
Good Luck!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明天上班再试试,不知道停止,正转,反转是怎么来的?表格分别是0   1   2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明天上班再试试,不知道停止,正转,反转是怎么来的?表格分别是0   1   2

地址是40009,这个相当于一个数据寄存器,一个数据寄存器由16个位组成

如果要反转就把第个3位设为1,二进制表示是0000000000000100,转成十进制就是4,简单说就是往40009里面写入数字4就可以了,

如果要正转就把第个2位设为1,二进制表示是0000000000000010,转成十进制就是2,简单说就是往40009里面写入数字2就可以了,

如果要停止就把第个1位设为1,二进制表示是0000000000000001,转成十进制就是1,简单说就是往40009里面写入数字1就可以了,

至于用台达PLC怎样写程序,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非常感谢6楼的老师解释的很详细,感谢大家!

楼主:
大家好!测试变频器可以正反转启动及停止了,运行频率也设置好了,但变频器启动后没有运行频率,不知道怎样关联,还请师傅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