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客户手里面有一台西门子老200cpu,本身自带的PPI口均被占用了,背部扩展槽位还有位置。
他想将接一台smart line触摸屏,但是老200本身是不带网口的,无法通过网线来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老项目的改造呢?

大连德嘉针对这些老项目改造,提供多种解决方案。

上述案例,客户可以选择大连德嘉的PPI扩展模块,改产品通过背部总线与S7-200连接(需占用一个扩展槽位),可以扩展出来一个PPI口。扩充出来的这个PPI口的协议是与S7-200PLC出厂缺省设置一样,都是PPI 从站模式(即点到点接口协议),可以连接西门子Smart700/1000触摸屏,也可以连接昆仑通态,步科,威伦等众多国内主流品牌的触摸屏,还可以连接西门子USB-PPI、RS232-PPI编程电缆进行在线编程(上传/下载)或实时监控。

楼主: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地址是2 (是固定不变的)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的协议是与S7-200PLC出厂缺省设置一样,都是PPI从站模式(即点到点接口协议)。

可以连接西门子smart700/1000触摸屏,也可以连接昆仑通态,步科,威伦等众多国内品牌触摸屏,还可以连接西门子USB-PPI、RS232-PPI编程电缆进行在线编程(上传/下载)或实时监控。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的波特率为187.5K 、19200 、9600。

注:该设置是由模块下边的端子短接来完成的。设置好波特率之后需要重新上电,上电自检9秒之后才会进入工作状态

1)如果不短接(即不做任何设置) 波特率为187.5K。
2)将左下排第二端子与左下排第三端子用导线短接,波特率为9600。
3)将左下排第二端子与左下排第四端子用导线短接,波特率为19200。
4)PPI扩展模块需要外接24V供电:上排右起第2个端子接24V正,上排右起第3个端子接24V地。

接线图:

网友A:
换成SMART 200可以搞定,不过原来的200PLC程序要转换一下

网友B:
现在淘宝上各种扩展模块都有呀,可以去艾莫讯店铺看看,我经常用他家的东西,挺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部分项目都是老项目改造的,基本都不想动原来的设备,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实现用户指定的功能,而且更换SMART200费用不但高不说,还得新做程序,即便转换也是很麻烦的,这种方式经过我们多年累积的经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最终是不建议用更换SMART200这种方式的,最后也很感谢您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也有的啊,他家主要做的编程线缆方面的比较多,我们主要倾向于以太网方式通讯,当时这些我们有具备,不过随着工业以太网技术的提升,相信有的现场总线慢慢都会被以太网方式取代。

网友C:
淘宝上面淘一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淘宝上面我们也有的噢,搜索店铺:大连德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链接如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dvs.23580594.0.0.52de3d0d6T2vr7&ft=t&id=548524885066

实际测试结果,该PPI扩展模块用来连接触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