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多台上位机怎么同时读取一个下位机通过RS485协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上位机之间使用其他方式通讯,其他上位机上链接下位机的那台上读取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台上位机怎么同时读取一个下位机通过RS485协议。有什么好的办法
用串口服务器转,485转成以太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台上位机怎么同时读取一个下位机通过RS485协议。有什么好的办法
或者找那种一主多从模块
一主的意思是模块的一个通信口做485主站和你得从站通信
另外模块还会有2个或者更多个通信口做从站和多个上位机进行通信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一试二主一从的转换模块,看看能实现吗

网友C:
其中一台主机跟从机做主从通讯,其它主机都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