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一、故障现象
   L1-L2上电380VAC,黑屏。
二、检测
1、端子L1、L2、L3、+DC、-DC、U、V、W测IGBT正常;
2、开机壳,测上板、下板启动电容(47uF/35V),为3XuF,用47UF/50V电容更换,装机,上电,正常!
三、再检测
   第二天,用户来电,这个变频器运行了十几个小时后,又出现黑屏!
1、L1-L2端子上电380VAC,直接测上板电解电容电压,全部为0V;
2、分离上板、面板,下板L1-L2单独上电360AC,测扁平电缆插座附近的3个150uF/35V电容电压,全部为0V;测下板启动电容47uF/35V电容电压(UC3844的8脚-12脚电源电压),只有3.XV!显然,UC3844供电电压低于正常启振电压(启动电压16V),下板开关电源没有工作。
3、造成3844启动电压很低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3844损坏,造成启动电压被拉低?拆焊3844,测8-12脚焊盘电压,仍然为3.XV,看来,不是3844的故障,需要从外围电路找原因。
   先换新3844,继续查找故障点。
4、故障基本判断应该源自3844的启动电压。
   从下板的3844启动电源路径上分析、测试元件、测绘电路,发现这个启动电源比较特殊,完全不同于西威的其他型号变频器电路,具体如图:

3844启动电压来源

   反复实测相关元件,基本正常!测3844d的12脚(Vcc)对8脚(地)电阻,为4-5K,即使这条支路还有其它元件,这个阻值,也不至于将应该的16VDC启动电压拉低到3.XVDC!
   忽然想到,测绘的启动电压路径图中,那个Y7的二极管,会不会本来就是个稳压二极管,并且,尽管测试时正反向存在,但稳压值已经发生偏移?过去遇到过这样的事例!丝印网查,Y7,封装SOT23,最大可能是BZX84C20,18-20V稳压二极管!
5、直接用圆柱形0.5W18V稳压二极管代替元Y7,下板上电,测8-12脚电压,16.8V,正常!装机,上电,正常!

铭牌:

更换18V稳压二极管及530VDC的加载点:

原Y7是18-20V稳压二极管,损坏:

网友A:
收了150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1500元吧?
好吧,就按照这个标准吧!

网友B:
看看看。了解一下行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收了1500元吧?
1.5KW的能收这么高?

网友D:
我遇到的都是主板问题

楼主(2022-09-22):
又遇一例。。。XVY10612-3KW。

楼主:
为什么384X芯片启动电路的电解电容、稳压二极管很容易损坏?大概与高电压冲击有关(520VDC串大电阻)。
这种电路设计思路,是不是需要改改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启动电容跟稳压管本来就是易坏件,你要怎么改,很多都是如此

网友F:
膜拜楼主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