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海利普NV 7.5KW变频器的图纸谁有?遇到点奇怪的问题,端子启停,会不定时停机,停机时短接启动端子,机子也没反应

网友A:
如果不能复位的话,基本是主板不稳定,检查就是比较耗时间,整个主板换吧

网友B:
以前搞过一个台安的,不定时停机,散热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