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迷你型PLC FPOR-C32T 想用FPWIN PRO7编程,但是找不到这软件的手册,有吧友有吗??

楼主(2022-05-10):
公司好几台FPOR-C32T,想着别浪费了,尽量使用上,但发现松下它有三款PLC编程软件FPWIN GR FPWIN GR7 FPWIN PRO7 ,期间也粗略了解过,好像是FPWIN GRG与FPWIN PRO7都能用,因没用过松下PLC,所以想找一下这几款软件的使用手册,但是上松下官网,也没找到相关使用手册。有吧友有这方面资料吗??我需要你们的帮忙,谢谢 另用FPWIN GR读取FPOR-C32T的程序时,能读能看,但如果程序保存时另命名时动了键盘,这软件就好像死在那一样,动都动不了,没法再继续操作了。只能进到进程时关闭这个软件。是我这软件不对吗?还是其它的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就用FPWIN GR7吧:
FPWIN Pro7也可以:
FPWIN GR已经停止更新了,win10系统也不支持好像。

网友B:
如果对松下不熟悉就用GRR7,如果玩别的PLC水平高的话,熟悉‘哭的赛斯’(codesys
) 就用PRO 7,松下PRO 7基本上吊打市面上的PLC编程软件,非常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看它够高端(好像是支持标签,FBD……哈哈,玩笑话),因多使用三菱的FX5U,习惯了标签,不指定编程语言。所以想着如果PRO7也是这样用就太好了……只是找不到使用它的相关手册,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FPWIN GR7吧:
FPWIN Pro7也可以:
FPWIN GR已经停止更新了,win10系统也不支持好像。
难道是不支持WIN10才会死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用FPWIN GR7吧:
FPWIN Pro7也可以:
FPWIN GR已经停止更新了,win10系统也不支持好像。
https://device.panasonic.cn/ac/c/fasys/software_info/plc/fpwingr7.jsp
Win10支持的,XP被彻底抛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件我是有的。没有使用手册。很多功能不知怎么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我是有的。没有使用手册。很多功能不知怎么使用
GR7和GR软件使用手册请移步松下中国官网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FPWIN GR7吧:
FPWIN Pro7也可以:
FPWIN GR已经停止更新了,win10系统也不支持好像。
难道是不支持WIN10才会死机的??
不管GR是否支持win10,自从用win10,我就用GR7了,也挺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台设备,我用GR读出了程序,想要增加功能。但是我一碰键盘,软件就死机了。只能关闭软件 ,我在想的是,用GR7或者PRO7来打开从GR读取出来的程序,但都是提示错误,打开不了……

网友B:
用Pro 7的话,可能要问供应商要一个注册码,不然程序不能超过1万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台设备,我用GR读出了程序,想要增加功能。但是我一碰键盘,软件就死机了。只能关闭软件 ,我在想的是,用GR7或者PRO7来打开从GR读取出来的程序,但都是提示错误,打开不了……
把读出的GR程序抄写到GR7里,再增加你要增加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也是个办法。拨打松下官方电话咨询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我在楼下细说

楼主:
首先PLC型号是FP0R-C32T,没有错的。因不是新机,里面是有程序的,而且程序是以FP0的机型去写的。这就导致开始时我用GR7或者PRO7读取与下载失败的原因,只能用GR读取程序。 后来经过客服人员的耐心指导,我在GR软件里新建了以FP0R-C32T为机型的程序,重新下载到PLC里。这样之后,GR7与PRO7软件就能正常的读取与下载了。   这问题没解决前,一度以为这个PLC是经过有心人改装的,用FP0改装成FP0R,后来发现我是多想了……至此,对于这个PLC的问题解决了。感谢论坛朋友们的热心回帖。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