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维修plc同行帮看识别个电子元件

楼主(2022-05-11):
查资料像贴片电阻,但又觉得不是,请知道的朋友帮告诉下

网友A:
不是贴片电阻,是什么?

楼主:
我看到的没针脚,这个有针脚

网友B:
15K的排阻,就是一排电阻

网友C:
15K还是1.5K?

网友D:
15k。外形像鸭子,姿势像鸭子,叫声像鸭子,那么它就是一只鸭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K的排阻,就是一排电阻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k。外形像鸭子,姿势像鸭子,叫声像鸭子,那么它就是一只鸭子。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E:
排阻 鉴定完毕

网友F:
8P4R 0603或者0805

网友G:
  路过,不认识这个电子元件,学习一下

网友H:
这就是排阻 ,问题太简单了,下次来个有点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