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1):
请教下各位大神,三菱Q系列plc ccink通讯模块,io模块拨号后,怎么在wokr2中进行io分配?或者说通讯正常后,设定了远程io 起始点后后面自动生成?打比喻远程设置X200 Y200后面的通讯io模块按它所占用的点往下排?

网友A:
软件参数中设置刷新的起始地址,后面各个站的地址,按照刷新地址往下排,每个站占用32点输入、32点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