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报f0070,dp通信线重压后复位没多久还会报f0070。

楼主(2022-05-11):
西门子440变频器报f0070,dp通信线重压后复位没多久还会报f0070,不过每次重压后报的变频器都有差别,会有时会隔几个报一个。

网友A:
最近我这边报的也比较频繁,后来发现是现场震动大,导致变频器的通讯板松动

网友B:
1、通讯线的问题,是一台有这个问题,还是几台都有这个问题;
2、工作环境导致主板震动,或者主板损坏,接触不良;
3、PLC的问题。
基本上就这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震动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