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继电器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2022-05-11):
怎么拿其它的替换不了?给客户的 原来的能用换上正泰的就不行了,同样的电压。

网友A:
正泰的型号是?

网友B:
做对比找不同,一个图片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C:
电压、几个脚、脚大小,脚位等都要对上;

网友D:
品牌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引脚定义貌似不一样,估计正负极反了。

网友E:
电压相同 ,底座通用的话就可以换啊。底座不同的话连底座一起换。
正泰一般都是正负极标注的,反了就工作不了。

网友F:
反了指示灯不亮,也能工作吧。

网友G:
怀疑你换上去的正泰是交流24的,那样的话长时间就肯定玩完

网友H:
电压及脚位相同,只要能够正常插入底座,即可正常使用。除非电路电压太低,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