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1):
表笔加了520VDC,坏了,不能开机了。。。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1993
1、打开机壳,发现3个电阻烧了;
2、和另一个好的612对照,R1=100欧姆,R10=100欧姆,R11=1K,更换,仍然不能开机;
3、看印板走线,R1、R11去芯片ES51920A,芯片也烧了吧?
4、网查ES51920,为数字LCR表套装芯片;X宝查ES51920,竟然没有!
报废了?

坏表主板:

3个电阻烧坏:

3个电阻更换

好表对照

进一步检测,还有3个电阻断路,更换:

仔细对照好表检测芯片,确认有几条腿间阻值变化很大,芯片ES51920损坏无疑!

网友A:
芯片坏掉无疑,输入端有过压保护电路就好了。竟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掉无疑,输入端有过压保护电路就好了。竟然没有?
印板上看,似乎没有。

最奇怪的是,号称无奇不有的X宝,竟然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B:
一个千把块,感觉不值
买个二手台式的三五百,质量也比它好

我就50元买个杂牌电容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千把块,感觉不值
买个二手台式的三五百,质量也比它好

我就50元买个杂牌电容表

测量用的东西,准确、可靠最为重要。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买的高配1900多,你这个带直流电阻的应该也是高配,几百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优利德的东西我一直在用挺好的就是开机速度慢

网友D:
回厂免费维修服务挺好的!分文不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厂免费维修服务挺好的!分文不收
正在联系,谢谢!

网友E:
优利德的是免费维修的,只需要出发出的快递费,当时我的UT161掉地上,然后跳底数,直接发回去,修好就发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优利德的是免费维修的,只需要出发出的快递费,当时我的UT161掉地上,然后跳底数,直接发回去,修好就发过来了
已经在优利德官网留言板上留言,等待消息。。。

网友F:
可能是定制芯片,没有资料正常

网友D:
回复 楼主:
地址: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成品仓。(86-769)85723888/85725888。打电话联系报修,附纸写明故障表现

网友G:
我修焊机时,烧了个表,量的驱动电压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址: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成品仓。(86-769)85723888/85725888。打电话联系报修,附纸写明故障表现
已照此办理,谢谢!

楼主:
UT612返厂后,优立德维修部回电,损坏太严重,无法修复,退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利的表没有用过,用的台式电桥,体积大保护完善
万用表用福禄克,精度没有关心过,只要不电阻档测变频器交流380V直流550V不坏就行。

网友H(2024-05-18):
楼主请教一下,手上的UT612跟你的一样误接未放电电容后出现故障,参考你的维修过程,R1、R10-R12四只0805电阻销毁,更换后能正常开机操作,但不能测量,后再排查发现R4-R9六只电阻也销毁,其他能看清楚,但R9色环已看不清楚,请问一下R9的具体阻值;另你上提到“对照好表检测芯片,确认有几条腿间阻值变化很大,芯片ES51920损坏无疑”,请问ES51920芯片是哪几个脚间还是对地测量?具体的对比阻值多少?有劳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手上的UT612跟你的一样误接未放电电容后出现故障,参考你的维修过程,R1、R10-R12四只0805电阻销毁,更换后能正常开机操作,但不能测量,后再排查发现R4-R9六只电阻也销毁,其他能看清楚,但R9色环已看不清楚,请问一下R9的具体阻值;另你上提到“对照好表检测芯片,确认有几条腿间阻值变化很大,芯片ES51920损坏无疑”,请问ES51920芯片是哪几个脚间还是对地测量?具体的对比阻值多少?有劳回复。
色环从左到右,应该是红黑紫黄。
芯片脚的问题,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网友H:
感谢楼主回复,R9黄紫黑红是47K。测了下R1、R10-R12四只0805电阻销毁、R4-R9六只五环柱贴精密电阻也销毁了,更大的问题是测到ES51920第八脚即接R13,对地已短路,故ES51920也挂了,但ES51919逃过一劫,目前能开机按键操作正常,就是不能测量和整机电流飚到1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