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1):
接收一台西门子变频器6SL3210-KE32-4UF1整流桥炸毁,修复过程太艰难了,一开始3个开关电源2路不能工作修好之后F7800,是驱动板主芯片短路,OABI运放短路更换之后供电电压恢复至3.3伏正常;紧接着报好像是F30051,2个缓存器HC126有一只短路全部更换,3个光耦A7860全部短路更换之后现在又报F7802,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查说明书故障原因是直流母线没有电压,实际显示有530多伏正常的;看到有直流母线经过2个1004电路和一个1003电阻到了OABI实际采样电压2.3伏左右,运放输入到主芯片3脚的电压是3.26伏,现在是不知道这个故障从何而来无法下手了

楼主:
西门子这代变频器设计的太失败了,132千瓦变频器整流桥居然是插针的,根本承受不了大电流;我手里还要3台55千瓦的一模一样故障原因,自己用千万不能采购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
不要沉下去表情,大师们帮解答一下

网友A:
主继电器不吸合也会报这个故障,查一下相关电路看看

网友B:
好像是检测三相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继电器正常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回复 楼主:
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吸合了也报,真是无语了

网友C:
继电器有电流检测,存储器参数要对,主芯片附近有个四个角的贴片电容也会击穿,总之大大小小坏的太多了

网友D:
6SL321090kw单板送电,控制单元进入不了界面。是不是需要屏蔽。旁路继电器只有3.几伏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4脚电容是对脚并接吗?

网友E(2022-08-10):
我也有一台PM340的6SL3210-1SE21-8AA0直流母线电压525V,r26和r70都一样有的。一启动就报F7802。继电器也听到吸合的声音了。
别沉了呀。求指教!!!

网友E:
大师,搞定没?能否分享下经验!我的QQ691342165,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