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这个是什么设备,起何作用?

楼主(2022-05-11):
刚进入一个板厂,今天在一个控制柜看到的,有点像485通信用的,不知有什么用途

楼主:
有哪位师傅知道的吗?告诉一下用途!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类似变送器的东西,正面这边是采集信号,上面提供电源和MODBUS出线。
铭牌应该贴在左边,但这样看不出什么来,L1+ L1- LR1 不知道什么意思
看看那几条红线是接到哪里去的,还有另一边接了什么

网友B:
这个要看说明书,从图片看应是一个 DP 类的现场数据的什么通讯模块吧?

网友C:
应该是变送器,你是用在DCS系统里面么

楼主:
这样看这个图比较顺,这是一台烘干机,触摸屏+变频器+热电偶.刚刚去工作,也还没仔细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看这个图比较顺,这是一台烘干机,触摸屏+变频器+热电偶.刚刚去工作,也还没仔细研究.
虽然你提供的这个图片没有一点价值,但从烘干机、热电偶这几个词来看,估计是温度变送器,那几条红线应该是接去热电偶的。

网友D:
怀疑是温度控制模块,L1+\L1-\LR1是一组,接热电偶,采集设备温度信息,通过RTU通讯和触摸屏相连传递温度信息。

网友E:
是不是通信模块。

网友F:
是不是还有一边也有个图什么的,应该有品牌啊、说明书什么的吧,这个只是说明通讯这一块的

网友G:
红灯不是故障了?

网友H:
就是一个485的温度采集器,它把热电组 电偶的信号接上去然后内部转换。然后485可以读出各个通道的当前值!具体看对应的手册

网友I:
看起来像温度采集器!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师傅,这是,深圳,艾瑞德4通道温度模拟量采集模块,型号:ARD-TP04,红色线L1,L2就是接热电偶的.
谢谢的大家帮助!!

网友J(2022-06-16):
只能看出来:拨码12设置数据波特率 ,拨码34设置奇偶校验。
参考RS232接口数据通讯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 8,奇偶校验 无,停止位 1。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的,是通讯和采集温度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