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欧姆龙PLC指令前面的#、&、@、%是什么意思?如@MOV,%AND,!%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指令前面的#、&、@、%是什么意思?如@MOV,%AND,!%OR,

网友B:
&十进制  #16进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进制  #16进制
要看使用的指令,比如#200 TIM 就是20秒,TIMX 就是51秒2

网友D:
不看手册的

网友E(2022-09-06):
回复 网友D:
还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