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8台三菱FRD740-2.2kw的变频器,走modbus-rtu通讯,怎么接线
这款变频器通讯接线使用PU口,如果是一台变频器通讯,直接使用一个水晶头就行,多台变频器怎么接线?选择这款变频器主要是使用的多,稳定,外形小。
如果不做通讯,使用端子做多速度控制也行,就是控制有些麻烦,后期使用改变速度还要再变频器上调整参数,也不太好

网友A:
1.从PLC出来一条主线,变频器的线分别接在这条线上。

2.淘宝有1主8从的中继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种?如果是这种,终端电阻接到哪里,或者说那个是“终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这是E840说明书里给出的分配器的型号,没找到什么样子的

网友B:
不另外再多配个触屏么,不要单独设置速度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触摸屏,以前做过这样的柜子,使用端子调速。这次做的柜子有更多的速度要求,所以想用通讯去做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手册对于接线都是讲的要怎样怎样规范,但我在现实中看到的都是怎样方便怎样来,像你这样从PLC出来一条主线,到了变频器位置中间剥个头胶布一缠就行。

网友C:
我是把PU口转换为DB9,用DB9进行串联,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对于接线都是讲的要怎样怎样规范,但我在现实中看到的都是怎样方便怎样来,像你这样从PLC出来一条主线,到了变频器位置中间剥个头胶布一缠就行。
我想着这么做,就是不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把PU口转换为DB9,用DB9进行串联,也很方便。
昨天看到有卖转换头的,也想着自己做。把他们接成星型可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把PU口转换为DB9,用DB9进行串联,也很方便。
昨天看到有卖转换头的,也想着自己做。把他们接成星型可不可以?
我是这么做的PU口引出来后接一个DB9母头、一个DB9公头,每个站都这么做
第一个站的DB9母头连第二个站的DB9公头、第二个站的DB9母头连第三个站的DB9公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对于接线都是讲的要怎样怎样规范,但我在现实中看到的都是怎样方便怎样来,像你这样从PLC出来一条主线,到了变频器位置中间剥个头胶布一缠就行。
我想着这么做,就是不太好看

个人觉得如果接头焊锡加热缩管一套,然后放到线槽里面盖子一盖,也不错了,相反接头、插头多了麻烦不说还容易增加故障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对于接线都是讲的要怎样怎样规范,但我在现实中看到的都是怎样方便怎样来,像你这样从PLC出来一条主线,到了变频器位置中间剥个头胶布一缠就行。
我想着这么做,就是不太好看

个人觉得如果接头焊锡加热缩管一套,然后放到线槽里面盖子一盖,也不错了,相反接头、插头多了麻烦不说还容易增加故障点。
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至少我这里的设备,都是接头、插头这种方式,相反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