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欧姆龙的H0.00---H0.11等保持线圈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置位线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驱动条件满足时的一个置位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当驱动条件断开时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H0.00---H0.11等保持线圈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置位线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驱动条件满足时的一个置位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当驱动条件断开时怎么样?

网友B:
只是断电后还可以保持原来的状态; 非保持区的断电后就变成OFF;

楼主:
回复 网友B:
H0---H511默认是停电保持的?还是那一段是停电保持的?或是需要什么设置、或什么条件保持的?也就是哪些是停电保持的?哪些不是停电保持的?

网友C:
学习固然是好,这样问,虽然效率高,但是学不透彻

都是2011年注册的大佬的,年纪也不小了。

我个人建议你从欧姆龙的手册自己看起走

编程手册,硬件手册。用不来多久,安心下来,一周时间啥都够了。

PS:年纪太大,真的不是太建议学习太深。

网友D:
H区是失电保持区,既使用中PLC断电了,这个区的状态由电池保持,再来电它还是原来的on或off状态,到实际是不是要看你的程序是怎么编的。
比如 LD 25315 MOV #0 H0 再上电H0.00-H0.15全是off
LD W0.00 MOV #0 H0 再上电就要看w0.00的脸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