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信捷有什么指令可以代替三菱的segd指令

网友A:
用C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把下表里面的二进制化成十进制直接赋值即可,总共就16个字,写16行程序

LD= D0 K0   MOV K63 D10

LD= D0 K1   MOV K6  D10

0 63,1 6 ,2 91, 3 79, 4 102, 5 109, 6 125, 7 39 ,8 127, 9 111

A 119 ,B 124, C 57, D 94, E 121, F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