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大佬们 我现在有个问题 弄个微软平板 装上组态王 能与plc进行通信吗 通过无线网

网友A:
你先看看能装上吗?
能装上就有办法连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们 我现在有个问题 弄个微软平板 装上组态王 能与plc进行通信吗 通过无线网
通讯不是问题,微软平板一般都是最新的系统,比如WIN11系统,硬件也是最新的,如果组态王程序不能识别新款硬件(驱动程序),你觉得安装上去有用处么?啥?求助组态王官方客服专门服务你开发新款硬件驱动程序?你觉得组态王厂家会干免费的售后服务支持么?

网友C:
组态王好用还是labview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们 我现在有个问题 弄个微软平板 装上组态王 能与plc进行通信吗 通过无线网
组态王7.5版本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