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220HFE的这个P端是否和模块的P相连?

楼主(2022-05-12):
日立sJ300-220HFE变频器,其驱动板中涂鸦位置标有P处和相近的模块的P端是否有短路片相连,拆下的时间挺长了,当时拆的时候也没注意,看驱动板上涂鸦处的反面,驱动电路中三路驱动光耦各通过一只二极管的负极,和这个P相连位,估计是箝位的P端,哪位高手注意过了?

网友A(2025-04-28):
过时了,备忘吧!

网友A:
SJ300系列,结构好复杂哟!电路也繁琐得很!
这是不准备让客户维修么?

网友B:
变频器灰太多了,应该定期打开,清灰并检查风扇、电容。提高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