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看到欧姆龙PLC梯形图里有I:2.00----I:2.15等输入点,但PLC实际没有这些输入端子,这些端子是在什么地方控制它的接通或断开的?文本或触摸屏吗?

网友A:
难道没有扩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一个60点的CPIE-N60DR,没有扩展模块

网友B:
60点的PLC有2CH,即2.00-2.11的输入。

网友C:
60点输入有36点,  0.00~0.11    1.00~1.11     2.00~2.11
所以  2.00~2.11  是实际的输入点,2.12~2.15你可以当成内部继电器使用,用触摸屏可以控制;

网友D:
2.00-2.11端子在最后能对应,2.12-2.15如果程序用到还确实有用,可以用屏来控制,用到确没有那就是障眼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欧姆龙PLC梯形图里有I:2.00----I:2.15等输入点,但PLC实际没有这些输入端子,这些端子是在什么地方控制它的接通或断开的?文本或触摸屏吗?
如果是60点PLC的话,那么输入就是0.00~0.11、1.00~1.11、2.00~2.11,输入是12进制的,剩余的0.12~0.15、1.12~1.15、2.12~2.15等点位可以作为内部位变量来使用,输出是8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