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一个搞机加工的朋友,客户让它帮忙处理设备问题,改造。

问:前几天问我,一个电机老是烧,能不能改变频器啊。

答:
1、之前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设备,老是烧,肯定是哪里不正常(电机换过2-3次了)。
2、要保护电机过载的问题,结余成本考虑,不如直接搞个热继电器。
3、换变频器肯定能保护电机,电流参数设置得当,基本上不会过流烧电机的。

~~~~~~~~~~~~~~
问:那我买啥变频器呢?

答:随便找个大店铺买个“正品台达就行”,功率稍大一些比如,5.5KW的电机,你搞个7.5KW的变频器是没问题的。

~~~~~~~~~~~~~~~~~~~~~~~

然而,下午说明天帮忙安装调试,我说可以,啥型号,我查下手册,先大致看看,有哪些参数需要稍微调整的。

结果我根据图片到台达官网翻看了半天也没找到。。。

然后闻着标题找到淘宝旗舰店。。。。。。

果然是“正品台达”!

后记:也不是让我选型,购买。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刚才沟通了下,客户没啥要求,能用就行。

但是:老烧电机,肯定是哪里有问题,换变频器只是能保护过载罢了,实际问题还是需要解决。

网友A:
这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说的正品台达,人家完全按你的要求一字不差的去找,既然正找到了,价格还亲民的很,我看了一下才700多点,说不定人家心里很感谢你,介绍了个这么便宜的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很心累,包括我自己买东西,习惯性问一句,

老板,你这个是不是正品,是不是翻新的。。。

网友B:
我朋友买个个台达、我一看是台达电工...

网友C:
原电路热继都没有?
装个热继不算累

网友D:
为毛别人不愿带我们玩,这就是原因!明目张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很心累,包括我自己买东西,习惯性问一句,

老板,你这个是不是正品,是不是翻新的。。。

心累都是自找的,调整一下心态就好了,当然不是那么容易调整的

楼主:
今天到现场看了,有热继电器(24-32a),电机5.5kw 11a。

plc用的no做反馈,换的热继电器只有nc,反馈线也没接,变频器保护反馈也给接上,还可以。

网友E:
这个让我想起来某武侠小说:金庸新 著

网友F:
上次修个印刷机,别人改的,8个0.75KW的VFD-M  220V的,全是用的假的台达

网友G:
电机坏,先要找出为啥坏的原因,加个变频就起到一个电子保护开关的作用就显得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说过,要做到过流保护很简单,换个小一点的热继电器,热继电器反馈信号给PLC,作为过载保护,一点问题都没有。

客户不差钱,你给我转个变频器

网友H:
山寨台达就算了,连名字都不改,感觉太恶心了,你至少换一个壳呀!

网友I:
我厂用的深圳台达

网友J:
曾经请购24V开关电源,来的是仿品,供货商表示“采购单没有备注原厂,所以提供这个”,
采购表示“不懂正品和仿品的区别,它家报价低,就选择它”,要换货的话,需要提交个情况说明……
亲疏远近,一目了然

网友K:
是中达电通吧,国产喜欢抢注商标,加一个地方名比如深圳台达,

网友L:
回复 网友A:
是我的话,“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网友M:
应该可以

网友N:
心累都是自找的,调整一下心态就好了,当然不是那么容易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