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运算

楼主(2022-05-12):
三菱pid是整数运算,但是工艺要求精确到小数点,该怎么做,各位大佬给点思路

网友A:
你这个精确到小数点不知具体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显示那么转成浮点数,除以10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真正意义上的提高精度,首先你得确定在机械、工艺上能不能做的到,或者说其他控制器可以做到,只是用PLC的PID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