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到手西门子s7 200 224一个,通电无反应,查为电源板共模电感一线圈不通,想买但不知选多大mh合适,麻烦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A:
共模关心的是,能过多大电流,阻抗频率曲线,还有发热。如果短接能用,你就短接吧,主要是用来防止干扰的。

网友A:
你试试自己在磁环上绕也可以

网友A:
还有确认后面没有器件损坏。

网友B:
共扼线圈?双线并绕的吧?那是搞抗干扰的

网友C:
直接短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