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的按钮位状态怎么设定

楼主(2022-05-13):
PLC编号没有,地址类型选补了I跟Q区

楼主:
正常情况是都可以选的,RT求助

楼主:
回复 楼主:
MT4434TE的

网友A:
地址类型选补了I跟Q区
是不是西门子的PLC,如果是的话,这两个是输入和输出继电器,应该设定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200smart的,这是我同事给我发的文件能打开这两个地方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自己创建的没有这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是因为hmi通讯协议也要写西门子的

网友B:
选择“”“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忘记添加西门子的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