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3):
固晶仿三菱PLC,出现自动时工作异常,清除不了内存,从新写入程序后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这种仿的东西,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先把程序读出来,万一不行就换个新的。

网友B:
如果你有源程序的话,先把一个空程序传给PLC,再重新传你要用的程序就可以,如果空程序都传不了,那就换新吧

网友C:
前段时间用了中达优控的PLC与触摸屏,体验感真的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用了中达优控的PLC与触摸屏,体验感真的很差!

体验感差那就对了,要不比大牌便宜那么多,让大牌怎样生存

网友D:
小设备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