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变频器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22-05-13):
故障描述:接手时上电屏幕不亮,经检查V12开路,找了个拆机件换去,上电就是视频显示那样,后面换了3844,C25,V10,C?.故障依旧,各位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那你换了15V也不正常啊!15V带了好多东西,运放,互感器,V12坏了后面不大可能没事吧?后面坏了主板有没有可能挂了?

网友B:
有可调稳压源吗?单独给3844供电17伏,8脚有5V3844就是好的。还有个问题你换的二极管,什么型号?是普通二极管,还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C:
间隙振荡,说明3844和开关管正常。
有负载短路之处。测开关管射极电压再做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用表测的是3844 5-7脚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3844是正常的,二极管是从别的变频器上拆的开关电源整流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3844 3脚电压最高只有0.02V

网友A:
搞那麽複雜幹嘛!你15V後級有短路!特別是主板插口那3個運放,還有互感器檢查一下!還有,小功率ABB 5系主板很容易挂!

网友B:
最好是看Vds波形,看工作状态。占空比信息。

楼主:
经查V7NPN三极管开路,丝印DAB,查不到具体参数,怎么代换,真凶会是它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可能,作用是前沿消隐,消除开关管开通是的尖峰脉冲。

网友D:
V7的有无影响不大。先区分真过载还是假过载。如开关管源极电阻变大,工作频率变低,会导致假的过载动作;输出电路有漏电元件,会导致真过载。

网友A:
咸工說的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ABB小功率機器缺陷很明顯,15V驅動的電路太多,後繼電路損壞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次级短路了,我遇到好多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万用表测的是3844    5-7脚的电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咸老师说的极是,和V7的好坏关系不大,原来是电抗器回到驱动板的插头松动了,插头插紧后一切正常

网友F:
我曾碰到2844的1,2脚旁边的一个电阻阻值变大,更换后,7脚的电压不再跳变了。可以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