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奇怪的符号

楼主(2022-05-13):
如图,这个元件是怎么画出来的啊,有谁知道吗?

网友A:
。。。。。看着不像一扒拉。

网友B:
一个PLC输入点而已

网友C:
PLC,或伺服控制器等的一个I/O端子的符号,上面是端子名、端口地址、程序地址等,规则由制图者定。

网友D:
分散式IO点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或伺服控制器等的一个I/O端子的符号,上面是端子名、端口地址、程序地址等,规则由制图者定。
那我想画出来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符合库就有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符号库里面选择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