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软启动器故障消不掉的问题

楼主(2022-05-13):
ABB软启动器 PST570-600-70正常停车后再次上电发现有红灯故障,ready绿灯闪烁,fault红灯常亮,消不掉,查看故障记录为无效的ID(C00 hex),拆开软起内部没发现明显损坏,请教该怎么处理,感谢。

楼主:
补充一下,新发现软起的参数变了,如电机额定电流由原来的450A变成现在的30A,设定范围在9A~30A,即最大只能设定为30A,启动时间由25s变为10s。

网友A:
初学者,来学习的,抱歉帮不到你

网友B:
功率数据掉了,重刷。

楼主:
谢谢回复,买了台新的软起更换了,旧的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