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5-14):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触点3.4为什么有各有两个孔,是独立的还是合并的,这两个X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两个X应该是指示灯吧

网友B:
我猜是并的,本身这种插孔不好并线,做两个是便于并线的,下放的两个3和3好像就是并线的。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两个孔是方便你接并接线!

网友D:
看不出整体是什么
猜测是2个独立的组建

网友E:
方便针式端子接线而已

网友F:
发现有多数不喜欢用万用表

网友G:
带指示灯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