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设备闭环控制

楼主(2022-05-14):
 各位大佬,我这里需要一个闭环驱动器,编码器,同步永磁电机,用编码器来采集电机转速反馈到闭环驱动器里,以确认电机转速是否达到要求的转速需求:闭环驱动器(低成本,最好是新开发的那种;),电机参数(附图)按照上面参数定制;有供应商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一台变频器的事,周一直接电话咨询一下英威腾或者汇川

网友B:
很多都变频器都支持的,汇川配置PG卡,安川配PG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