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4):
厂里最近在开发小型的包装机,这几天刚开始调试,发现有个轴不知道是编程问题还是机构的问题,会有规律的偏移,机构的师傅又请了长假,所以求助一下各位老哥
下面是具体问题
这个轴是横移的(两点之间往复运动),原点一个传感器,终点一个传感器,最开始是普通步进电机,发现每运动不到100次,会偏移

具体体现就是每次回原点位置会多回一点点,渐渐地会碰不到终点的传感器,最开始毫无疑问的怀疑步进电机问题,换了一个闭环步进(小机器受成本限制不好上伺服),扭矩还多2NM,想着应该没问题了,换上以后发现还是有偏移现象,只不过是每隔200次左右会偏移到之前100次的程度,程序上找了半天没找出问题,下面是程序

这是功能块

这个是功能块引脚

这个是定位指令

这个是自动程序

脉冲输出寄存器也是监视过,也确定没问题,都是到了0或者终点的脉冲数
而且程序里面也是用的比较指令,到达脉冲数才会下一步,按理说程序应该没啥问题吧

每次定位偏移的时候,我去后面看,同步带都是上面松,下面紧,断开电机使能用手转几圈,上下松紧就一致了,跟这个有关系吗?按说不跳齿就不会影响定位吧?对这个不是很懂,下面是视频,大家帮忙看一下有没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机械机构的问题,皮带的2个齿轮没有在一个水平面上,皮带有点松,把机构重新装一下,!程序上也可以弥补,可以每动作多少次回一下原点,这样位置就不好偏!

网友B:
从视频来看这个机械传动有点问题,上面的皮带很松,下面的崩得那么紧,说明负载很重。这样怎样去谈精度。

每次回原点位置会多回一点点
这个有点不理解,正常来说原点位置是固定在那里不动的,怎么会回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视频来看这个机械传动有点问题,上面的皮带很松,下面的崩得那么紧,说明负载很重。这样怎样去谈精度。

每次回原点位置会多回一点点
这个有点不理解,正常来说原点位置是固定在那里不动的,怎么会回多呢
可能是我讲的不够清楚
第一次整机复位是碰到原点感应立即停止,然后这个位置就是0了,脉冲寄存器就清零了

以后再用绝对定位,给定位位置上0的话应该就是这个位置,可每次定位到0的时候都会过一点点,但是总体的距离不会少

本来0位是在传感器的左边的,走200多次,回0位就在传感器右边了,但是总体距离好像不变,所以就碰不到终点的传感器了

就像整体向左偏移一样,不能到能不能说清楚

所以怀疑是不是程序也有问题

网友C:
跑五十次或者一百次,回一次原点校正一下,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视频来看这个机械传动有点问题,上面的皮带很松,下面的崩得那么紧,说明负载很重。这样怎样去谈精度。

每次回原点位置会多回一点点
这个有点不理解,正常来说原点位置是固定在那里不动的,怎么会回多呢
可能是我讲的不够清楚
第一次整机复位是碰到原点感应立即停止,然后这个位置就是0了,脉冲寄存器就清零了

以后再用绝对定位,给定位位置上0的话应该就是这个位置,可每次定位到0的时候都会过一点点,但是总体的距离不会少

本来0位是在传感器的左边的,走200多次,回0位就在传感器右边了,但是总体距离好像不变,所以就碰不到终点的传感器了

就像整体向左偏移一样,不能到能不能说清楚

所以怀疑是不是程序也有问题

个人觉得跟程序应该没什么关系,重点是机械,看到你那条同步带,一正一反不知道能有多大的间隙误差,同步带本身就是有弹力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机构上班了解决不了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D:
先查机械有没有滑动,没有就从程序找原因

从提供的信息看,你用编码器了?如何确定原点的?

"这个轴是横移的(两点之间往复运动),原点一个传感器,终点一个传感器,
最开始是普通步进电机,发现每运动不到100次,会偏移"
---使用发脉冲控制?普通电机+变频就可以做到,变频是要其自动启动停止升减速,你将步进设置一下,PLC利用两点信号执行停止换向控制试试,PLC执行匀速脉冲.

同步带都是上面松,下面紧---没试试电机反转一下,是不是上紧下松?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普通步进电机不是三相异步电机,没用变频器,最开始用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器
后期换的闭环步进,步进电机自带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可以理解为简易伺服,也属于半闭环吧

网友D:
这种两点往复,普通电机+变频就可胜任,OK?

既然用上高端步进
做往复数据修正了?

网友A:
哪有那么复杂,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机械机构的问题,要么负载过重,要么没有正确安装!如果想凑合用的话,把脉冲指令的加减速加到300-600ms看看,把速度降慢一点,再写一个自动回原指令

网友E:
从传动结果看,应该是速度过快,力矩过大

网友F:
搞程序说是机械问题,搞机械的说是程序的问题,我现在是搞机械的了,那就是程序问题。原点不清零,你怪机械走多了?看来编程的是生手,有点相当然。认为每次都是准确的,每次差半个脉冲,就差一大截了的。
建议,你到最后那一次的程序时候,就用回原点指令。
信不信由你了。

网友G:
就算用同步带吧,感觉你的这个同步带的宽度偏小,还没有自动张紧
程序上可以增加找原点修正

楼主:
回复 楼主:
变频器也能定位到毫米级别吗?那的确是我见识太少,需要矢量的那种再外加编码器还是普通变频器加三相电机就可以?
另外,这不相当于纯定位的话,可以替代步进或伺服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没有说一定就是机械问题,只是不能确定是哪个方向,如果解决不了就只能每150次左右慢速回原点一次,每次回原点当然会清零啊

网友H:
往复运动干过一次这种,每次回原点,相当于绝对定位完成98%的距离,剩下的2%低速回原点停止。然后,看你这个皮带的情况,把加减速的时间加长一点试试看。

网友I:
回复 网友F:
笑话,机构上松下紧那么明显  还说没问题,不知道你这么学的机构设计?还有,不是所有的问题电气都能解决,电气控制其实很简单,算法都集成在里面了,能行就行,不行一定是机构问题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那是标准的程序,不用做任何补偿的

网友J:
如果是伺服很好排查,就是监视伺服驱动器的指令脉冲累计,每次绝对定位到0的时候,看这个脉冲累计是否一样,就能判断是不是PLC过来的脉冲有问题。如果不一样,就是PLC发过来的脉冲有问题,这个又分为脉冲线有干扰或者程序有BUG(例如看你这个程序定位有个方向信号,这个方向信号是根据DDRVA和DDRVI指令自动判断ON或者OFF的,所以这个方向信号只能出现在这2个指令里面,不能用其他程序单独控制,不然就会引起脉冲混乱),至于干扰的话,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PLC到步进的脉冲信号线,采用线径较大的双绞屏蔽线、距离尽量短、和动力线分开布线、动力线加隔离等;如果指令脉冲累计是一样的,那么就是结构的问题。

话又说回来,你这个是步进,无法监视指令脉冲累计,但是可以直接在步进轴上做标记,每次绝对定位到原点时,观察这个标记是不是偏移,后面的原理就和上面伺服的处理方法一样了。

另外从你这个视频同步带松动上来看,肯定是有误差,选型或者安装有问题的。你的同步带出现这种效果,要么对应设备的负载同步带的选型张力太大,或者安装没有张紧到位。从你视频的状态来看,加减速的时候很大可能性会跳齿的,而且这种松紧状态,肯定误差很大。

建议你先更换对应负载张力的同步带或者张紧,至少停下来时肉眼和手放上去感应,不能明显感觉到哪边紧,哪边松,这个做好后再去做标记,看下电气问题,PLC过来的脉冲有没有误差。

网友K:
整个运动整体性偏移了,应该是机械上的问题,程序运行的正常;往终点方向运行,如果同步带没有跳齿,就是带轮打滑了

网友D:
毫米误差,多少毫米?
你现在的控制方案是先找原点,然后就交给PLC脉冲来控制往复运动,PLC还不知步进电机编码,往返发的脉冲量还一致?

机械上是问题的,负载放一边,齿带选型,轴距离,…
作为机械上,一边松与另一边很正常

即便你现在控制的很好,用个3-5年(可能1-2年)他不换齿带,问题还会再现,因为控制方式是开环。
往返多少次找原点?产品生产允许吗?

如果往返之间没有停留,最简单的控制就是A-B信号控制其往返。

机械有偏差,程序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往返之间有停留,要等工位工序做完才能往返,毫米级当然就是1mm以内,当然越小越好,跟您请教的是如何控制变频器来定位,没用过变频器的脉冲定位,所以问下您是用变频器扩展编码器加pg卡还是直接用普通变频器加普通电机
另外,AB之间往返是啥意思
是定位A,感应到A即停止,定位B,感应到B即停止吗?
速度太快,plc检测到以后已经撞到机构了,(原点终点与两边极限很近)

当然,因为机构没有上班,问题已经解决,150次自动回一次原点,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

以上都是好奇,因为我是小白,半路出家,很多东西都不懂,纯粹技术讨论

网友L:
不要用脉冲加方向,用双脉冲试试

网友D:
回复 楼主:
搞控制就怕你这样挤牙膏(拉抽屉)的方式
原以为就是A-B两点来回动作,所以说很简单.
要求1mm,就说1mm内,不用说mm级,否则验时收有的聊.

像你这种,机械是有毛病,这个毛病他能解决还好,解决困难咋办?烂尾不可能吧
你有解决思路,没有下述仅供参考

工艺,A-B-A-B...
还是,A-4-5-B-3-2-1-1-A 有规律,还是A-4-5-1-2-B.....没规律可循

有规律好办,程序中每段都增加修正参数,消除反向动作前的间隙
(有)没规律,加装检测码盘,直接检测工装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往返之间有停留,要等工位工序做完才能往返,毫米级当然就是1mm以内,当然越小越好,跟您请教的是如何控制变频器来定位,没用过变频器的脉冲定位,所以问下您是用变频器扩展编码器加pg卡还是直接用普通变频器加普通电机
另外,AB之间往返是啥意思
是定位A,感应到A即停止,定位B,感应到B即停止吗?
速度太快,plc检测到以后已经撞到机构了,(原点终点与两边极限很近)

当然,因为机构没有上班,问题已经解决,150次自动回一次原点,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

以上都是好奇,因为我是小白,半路出家,很多东西都不懂,纯粹技术讨论

用变频器来定位一般的做法是,变频器带普通电机,电机驱动传动机构比如同步轮,然后在最后的机构装上传感器,

平移机构装光栅尺,转动机构装编码器,这些测量传感器再反馈给PLC,然后与计算的理论值进行比较。

假设你这台机器需要走100mm的距离,根据计算换算成编码器反馈的脉冲需要2000个脉冲,那么PLC控制变频器先让电机高速运转,

当高速计数器计到1900时就减速,最后慢速一直计到2000时,电机停止。

这种方法在以前伺服电机很贵时为了省成本用的比较多,现在伺服电机很便宜了,基本不用了。

再说这个方法控制起来比伺服麻烦很多,因为用伺服是不用反馈的,只要计算理论数据然后脉冲发出去就可以了。

AB之间往返就是在两个点之间来回循环,A到B再B到A。

当然,因为机构没有上班,问题已经解决,150次自动回一次原点,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

问题已解决能正常运行就好了,至于什么方法不重要,对于老板来说不要再花钱换东西,敲敲键盘就搞定了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