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5):
触摸屏超卡,点击屏幕按钮需要两秒以上才有反应,用的是位地址,威纶通是最新版本的,求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什么年代   相信大神

网友B:
只要通讯正常,不会这么久才有回应的

网友C:
除了通信时间长,还有其他什么现象吗?

网友D(2022-11-0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问现在您解决了吗?

网友E(2023-03-31):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

网友F(2023-12-20):
更新时间改成毫秒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