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里怎么没有PLC选项?

楼主(2022-05-15):
看图,昆仑通态里怎么没有PLC选项?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驱动包?

网友B:
要联谁家PLC?
准备用什么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家的都得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家的都得有啊?!
做梦

网友B:
手头两款支持的PLC
MCGSPRO
MCGSE

网友C:
点开通用串口设备或者通用TPC/IP里面可以选择PLC品牌!

网友D:
是不驱动没有安装齐全?

网友E:
安装的过程中有个驱动的选择,但一般默认是都有的,可以重装一下驱动看看。

网友F:
先选通讯口,再拖动设备到对应通讯口下,如果没有则添加设备

楼主:
从新安装后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