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5):
请教:伺服驱动器,滤波器的符号是什么?

网友A:
你是说电气原理图吗 ?
PLC和伺服,变频,我就画一个方框,再画上接线端子,标上符号。
滤波器就画个电感。
我是这么做的,也不知道是否符合所谓的规范。
我都不知道什么规范,我自己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