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6):
请教一下大家,有个项目需要用到24V供电的滚筒,功率大概在300W左右,总共25个左右,如果选用明纬的开关电源,得用25个明纬480W的开关电源,这个成本比较大,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用隔离变压器+整流稳压应该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网友B:
用的24V直流电机?,第一可以考虑电机换成220V的交流电机,第二用集中供电,但大功率的380V电源也不便宜

网友C:
滚筒的话,用变压器加整流就可以了,这个比买开关电源便宜的多。

当然最好是能买220的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用隔离变压器+整流稳压应该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有没有好的品牌和型号推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220V的电机会影响到安全审核,安全认证费用也不少

网友D:
你用开关电源可能还会保护。

考虑变压器+整流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

网友E:
我们厂滚筒,用的就是mw的开关电源

网友F:
觉得名伟的电源贵你就换其他的国产牌子啊,如果分体的变压器加整流和滤波,价格也不会便宜,集中电源供电,如果距离长,线也不便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选220的供电的

网友G:
滚筒不会集中使用吧,建议还是用单个电源,到时也方便排查故障和维修,综合起来成本还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