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XA40DR-A 报F1错误

楼主(2022-05-16):
   各位大神,我这有个型号CP1H-XA40DR-A 的PLC,上电数码显示1.2后,过大概三秒出现F1报警,一秒后消失,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是80F1,存贮器异常;

网友B:
此时,运行灯灭,错误灯亮
是80F1还是00F1
都与内存有关

楼主:
上电LED显示1.2后,大概3秒后只出现F1,持续一秒,就消失了。报警灯也也不亮。就用输入输出点,检测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80F1,只出现F1.上电LED显示1.2后,大概3秒后只出现F1,持续一秒,就消失了。报警灯也也不亮,输入输出点,检测都没问题。

网友B:
可能是00F1 上电脑查一下标志A315.15  RUN灯应该是亮的,

顺便看看,A4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