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6):
PLC伺服电机控制的设备总是循零不准,一般有什么原因?

网友A:
寻零不准,如果是新编写程序出现这种现象。那就是程序没有写好,需要优化程序。如果是运行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多数是零点信号有问题。还有就是驱动器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 机械配合不好。

网友B:
其他都排查过了的话,监控下寻零信号是否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出来了,这个机器的问题是供电电源用的PLC里面的导致PLC电源不够引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应该说的很明白了,就是伺服的直流电源使用了PLC自带的电源,PLC的直流电源引起的故障。原因是PLC的电源功率不够引起的不稳定。是这么回事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查出来就好,不过这种现象很难遇到的,以前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E:
这是个有始有终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