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6):
维修开关电源3842时,遇到次级短路时打嗝,理论上3脚应该大于1v,由于打嗝存在万用表测不到3脚电压,难度要用示波器吗?请有经验的师傅解释一下。

网友A:
当然需要示波器去看。瞬时的东西,万用表无法直观体现。当然有经验的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验证。但是示波器是最直观的

网友A:
示波器对于硬件维修是一件利器,但是也需要工程师的理论知识跟上,不然无法通过波形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B:
3脚大于一伏就保护了

网友C:
打嗝要检查后组是否有短路或者过流

网友D:
看看7脚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谢师傅指教

网友E:
3脚连接的是开关管的采样电阻,基本是0伏。打嗝是负载重

网友F:
3脚电压基本上为0V,如果测得为0点几伏,可判断打嗝原因为过载故障引起。
打嗝的第二个原因是欠压,即当7脚电压低于10V时,出现停振现象。故障原因多为供电能力不足所致。

网友G(2022-11-27):
转载3842开关电源“打嗝”
1.高频振荡由于某种原因停振,然后又起振,这样就会出现打嗝;
2.开关电源在输出短路等故障情况下,开关电源芯片启动后工作几百毫秒然后停止工作几秒,然后再启动工作几百毫秒,不断循环。
3.用uc3842——3844制作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有时会出现“打嗝”现象,其实原因有:
一是 电源负载太轻,即使有很小的占空比也会使输出取样端电压异常升高,使uc384X的2脚电压大于2.5V。所以这一类开关电源维修时最好加上合适的负载。
二是 负载太重,甚至输出端有短路现象。使给uc384X供电的绕组得到的能量太少,不能提供uc384X工作所需的足够的电流,于是uc384X工作电流主要靠启动电阻提供,而这个电流又比较小,所以出现了间歇工作的现象——“打嗝”。“打嗝”的快慢主要与启动电阻、7脚外接滤波电容大小有关。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