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6):
欧姆龙PLC梯形图中,有20.00---23.15的触点和线圈,也有200.00--203.15的触点和线圈,它们属于什么区?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手册上没看到。

网友A:
0.00~99.15属于输入IO,100.00开始属于输出,

没有用到的IO可以作为普通辅助继电器使用

网友B:
你要先说啥机型
CP1E 机型

楼主:
看来20.00---23.15的触点和线圈是辅助继电器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要没用的IO点都可以当做辅助继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