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6):
手上有个项目,有13个1KW三相电机,9个1KW的单相电机,还有个工控机、空调杂七杂八的算6KW,汇总的话是28KW,电流在53A左右,总空开应该选个63A的,主电源线应该选个16平方毫米的。请问一下大家,我这样选的话有什么问题吗(电机最多只有六七成会同时工作)。

网友A:
你有单相的电机,那么三相功率就不是这样算了,汇总应该18KW的样子,按7成,12.6kw,25安的电流

总开63可以,电源线6平方足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总功率和单相或者三相无关,还是要算28K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功率和单相或者三相无关,还是要算28KW。

9个单相1KW的电机,A、B、C相每相可以接3台的,这样相对于三相来说就是3KW.

当然如果把所有的单相设备只接到某一相,那么该相的功率确实有那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功率和单相或者三相无关,还是要算28KW。

9个单相1KW的电机,A、B、C相每相可以接3台的,这样相对于三相来说就是3KW.

当然如果把所有的单相设备只接到某一相,那么该相的功率确实有那么大。
应该是毎相三千瓦,总功率仍是9kw.总功率28kw按三项换算,56A左右。为保留余量,个人感觉16平方的线合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功率和单相或者三相无关,还是要算28KW。

9个单相1KW的电机,A、B、C相每相可以接3台的,这样相对于三相来说就是3KW.

当然如果把所有的单相设备只接到某一相,那么该相的功率确实有那么大。
应该是毎相三千瓦,总功率仍是9kw.总功率28kw按三项换算,56A左右。为保留余量,个人感觉16平方的线合理

9个单相3千瓦,换成三相就是3千瓦了,你的进线是按3相算

网友D:
线还是用16吧,起码给后期新增留点余量

网友E:
你确定53A电流的话,如果用国产总空开63A就不是很合适了,我会选择100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功率和单相或者三相无关,还是要算28KW。

9个单相1KW的电机,A、B、C相每相可以接3台的,这样相对于三相来说就是3KW.

当然如果把所有的单相设备只接到某一相,那么该相的功率确实有那么大。
应该是毎相三千瓦,总功率仍是9kw.总功率28kw按三项换算,56A左右。为保留余量,个人感觉16平方的线合理

9个单相3千瓦,换成三相就是3千瓦了,你的进线是按3相算
你换成3相还是9KW,只是9KW分给了3相,和功率无关,所以总功率还是28KW。单相负载1KW大约4.5A电流,三相负载1KW大约2A电流,所以总电流还是在56左右,你的6平方线显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功率和单相或者三相无关,还是要算28KW。

9个单相1KW的电机,A、B、C相每相可以接3台的,这样相对于三相来说就是3KW.

当然如果把所有的单相设备只接到某一相,那么该相的功率确实有那么大。
应该是毎相三千瓦,总功率仍是9kw.总功率28kw按三项换算,56A左右。为保留余量,个人感觉16平方的线合理

9个单相3千瓦,换成三相就是3千瓦了,你的进线是按3相算
你换成3相还是9KW,只是9KW分给了3相,和功率无关,所以总功率还是28KW。单相负载1KW大约4.5A电流,三相负载1KW大约2A电流,所以总电流还是在56左右,你的6平方线显然不合适。
28KW功率,电流是56A,这个功率因数是0.75对吧,如果28KW的负载里面全是伺服电机没有普通的三相电机,这个功率因素取多少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功率和单相或者三相无关,还是要算28KW。

9个单相1KW的电机,A、B、C相每相可以接3台的,这样相对于三相来说就是3KW.

当然如果把所有的单相设备只接到某一相,那么该相的功率确实有那么大。
应该是毎相三千瓦,总功率仍是9kw.总功率28kw按三项换算,56A左右。为保留余量,个人感觉16平方的线合理

9个单相3千瓦,换成三相就是3千瓦了,你的进线是按3相算
你换成3相还是9KW,只是9KW分给了3相,和功率无关,所以总功率还是28KW。单相负载1KW大约4.5A电流,三相负载1KW大约2A电流,所以总电流还是在56左右,你的6平方线显然不合适。

这样算吧,13个1KW三相电机,加起来是13KW,电流是26A

其余单相总功率是15KW,分到3相就是5KW,然后5000/220=22.7(目前不确定到底是除以220还是380,就按220算吧)

加起来就是49A,按照楼主说的同时工作最多7成,那么49*0.7=34.3A,

这个34.3还是按额定电流算的,实际中应该也就七八成的样子。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说来说去还是对功率理解错误……功率和几相无关,三相分一下15变成5,你算的时候还不得5+5+5加起来算。三相功率也是算总的,不是算每相平均多少。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如果全部是三相或者单相肯定是直接相加,问题是现在单相设备接在了三相上,算的是三相的进线电流。

反正如果是我配线肯定就是这样算的,至于最终怎样,到时这个设备正常运行起来了等楼主测实际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全部是三相或者单相肯定是直接相加,问题是现在单相设备接在了三相上,算的是三相的进线电流。

反正如果是我配线肯定就是这样算的,至于最终怎样,到时这个设备正常运行起来了等楼主测实际电流就知道了。
 这个问题有意思,静待实测结果

网友H:
三相 P = 1.732 * Ul * Il * cos a = 660 * Il *cos a。
单相 P = U * I * cos a = 220 * I * cos a 。

单相电机分配的好,每相线电流也小。
但我们一般选线要选大点的好。
400W的伺服驱动器,有人用2.5mm2的线

网友C:
我算一下不知对不,轻拍砖。就按版主的算法15kw单项负载。按三项算,毎相5kw。功率因数0.8.单相 P = U * I * cos a = 220 * I * cos a 。得出毎相电流为应为28.4a。三相负载 P =1.732 * Ul * Il * cos a得出电流为24.6a   28.4+24.6=53A.保险安全起见,保有余量。16mm的线。()63的的空开也可以用,但可能负载冲击时可能会跳闸。)配合100a的空开。这样比较放心。

网友I:
单相电机平均分配到每相,按照三相负载计算可以。负载同时系数啥的需要根据行业经验或查手册,电缆选型和开关选型最好也查手册解决,环境、线缆形式、负载特点都要考虑。

网友J:
   楼上好多解说都可以,楼主选择的线个人感觉还是不错,余量很大,常规的 30% 的余量到达了! 线径也够用了, 注意单相电机接线尽量三相相线均分来接,保养电柜三相入线各线电流差不多最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算一下不知对不,轻拍砖。就按版主的算法15kw单项负载。按三项算,毎相5kw。功率因数0.8.单相 P = U * I * cos a = 220 * I * cos a 。得出毎相电流为应为28.4a。三相负载 P =1.732 * Ul * Il * cos a得出电流为24.6a   28.4+24.6=53A.保险安全起见,保有余量。16mm的线。()63的的空开也可以用,但可能负载冲击时可能会跳闸。)配合100a的空开。这样比较放心。

你忘记了楼主括号里的这句话(电机最多只有六七成会同时工作)。还有要考虑电机的负载率,很少有电机是满载运行的。

当然这是小功率设备,6平方、10平方、16平方,从成本来说也差不了几个钱。

但如果总功率是1000KW,这样就可以少算300KW,600A了。

楼主:
客户工艺改了,7个400V三相伺服电机总功率13KW,3个1KW的单相电机,还有个工控机、空调杂七杂八的算4KW,总电流最大我算了下38A左右(功率因素按0.8,电机全部运行),打算用10平方毫米的线,40A的总空开,这样应该没有大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工艺改了,7个400V三相伺服电机总功率13KW,3个1KW的单相电机,还有个工控机、空调杂七杂八的算4KW,总电流最大我算了下38A左右(功率因素按0.8,电机全部运行),打算用10平方毫米的线,40A的总空开,这样应该没有大问题吧

大问题没有,只是38A的总电流,用40A的总空开感觉小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算一下不知对不,轻拍砖。就按版主的算法15kw单项负载。按三项算,毎相5kw。功率因数0.8.单相 P = U * I * cos a = 220 * I * cos a 。得出毎相电流为应为28.4a。三相负载 P =1.732 * Ul * Il * cos a得出电流为24.6a   28.4+24.6=53A.保险安全起见,保有余量。16mm的线。()63的的空开也可以用,但可能负载冲击时可能会跳闸。)配合100a的空开。这样比较放心。

你忘记了楼主括号里的这句话(电机最多只有六七成会同时工作)。还有要考虑电机的负载率,很少有电机是满载运行的。

当然这是小功率设备,6平方、10平方、16平方,从成本来说也差不了几个钱。

但如果总功率是1000KW,这样就可以少算300KW,600A了。
谢谢。我不是忘了,只是我喜欢留足够的余量。不喜欢算那么满,因为我发现每次算的很满,最后电缆总会发热

网友K:
同时系数取多少,单个设备最大功率是多少。是选取空开要考虑的。

网友L:
比如一台专用设备,运动控制卡和视觉PC控制,有3个400W交流伺服电机+1个100W交流伺服电机,4个57步进电机,传感器输入信号+电磁阀输出信号不超过40个。这台设备的额定功率,峰值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M:
用16的可以,余量也留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