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6):
三菱FX3U系列PLC最多支持多少路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系列PLC最多支持多少路高速脉冲输出?

本体最大3轴。

网友B:
MT型的主机自带3轴,再多或需插补运算需加扩展定位模块;

网友C:
3个正常使用轴,1个阉割轴,只有2000HZ的频率

网友C:
而且阉割轴没有寄存器和标志位

网友D(2022-12-17):
3路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