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程序外流

楼主(2022-05-16):
可以防止程序解密后外泄

网友A:
办法多了,加密和看门狗都可以

网友B:
他的意思防内鬼

网友C:
改线的方法,09年我就碰到了。

网友D:
刚刚就碰到一例,用国产三凌的,通讯口二根线被换了,怎么也连不上,和自己牌子的触摸屏通讯正常,后来用他触摸屏通信线,按触摸屏串口信号引脚接入,成功连接。

网友E:
我和程序从不加密,谁要看都可以,软件生成打包应用,原代码全送。不加密。可能是我做的机器不值钱吧。一台机才50W。

网友B:
还在使用编程器时代,电梯大量改造时期,编程器上去无文字显示,上通讯模块没问题,可没有几人买这模块。
断点一般人真看不出来,官家开始也没找出,是个艺术活

网友A:
矛盾矛盾,你加密,人家也可以解密

网友F:
从来不加密。

网友G:
作为终端用户及维护者,讨厌加密、理解加密。

网友H:
加密对于维护人员来说确实是极度的不友好!

网友I:
回复 网友E:
你的电气不值钱而已,附加值在别的地方。

网友J:
各有各道吧,其实不加密也行,会的看得懂,不会得给了也看不懂!

网友K:
以前有工程师准备复制德国鬼子的程序结果人家在里面加入了自毁程序,你也可以写几段自毁程序。

网友L(2022-12-17):
设置密码可以放置外泄。

网友M:
回复 网友E:
个人也推荐这种方式,软件也是一个增值服务,可以给客户更加优质服务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