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RCX240机器人程序

楼主(2022-05-17):
机器人吸第二颗钉执行到吸钉动作停止,无故障报警反馈。程序是别人代写的!
有大师会吗指导一下

网友A:
为啥不直接问代写的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对方坚持说不是程序问题。唉,ABB还有官网可以支持,雅马哈连找编程手册都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了,对方坚持说不是程序问题。唉,ABB还有官网可以支持,雅马哈连找编程手册都难
官网上有啊。你看程序运行到哪一步了,编程手柄能看见得,看下条件就行了

网友B:
不是最新得,不过你可以参照学习

网友C:
看程序停在哪行,检查交互信号,看看是谁的信号没给出。

网友D:
很可能是P21,P22,P23,P24中有点位没有学习,没数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