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7):
一直说变频器节能,今天有个客户用变频器带压缩机。计算能耗比的时候,他测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认为输入电流小,输出电流大就是节能了?这理论说得过去吗?
平时我们说变频器电流多少多少,指的是输出电流还是输出电流?
输出电流输出电流是如何差这么多的?

网友A:
他应该是用的VF控制,变频器不止是把电流频率改变了,输出电压也会变化

网友B:
效率测试输出功率÷输入功率=效率,如果是空调就要制冷量比较了

网友C:
变频器是一个能量变换器,不具有节能功能。变频器输入端电压是电网电压是不变的,输出端频率变化的同时电压也会同步改变,带恒转矩负载时频率和电压变化,电流不变维持转矩。凭借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电流不同来判断变频器是否带来了节能效果,是不准确的,因为频率降低的同时机械做功也是降低了的,只有在不需要这么多机械功的前提下依靠变频器的调速能力来降低机械做功,才能节能,而这个节能是机械本身转速降低带来的,不是变频器带来的,变频器只是起到了调速的作用。
比如变频器25Hz时恒转矩负载有10A电流,但这时候输出电压只有380/(50/25)=190V,功率为190*10*!3=3290.8W,变频器输入电流:3290.8/380/!3=5A。可见变频器输入电流只有输出电流的一半。

另外离心风机类负载机械特性导致转速降低时,风量与转速正比,但风压下降成平方关系,轴功率显著下降成立方关系。当只要风量不要风压得工艺,使用变频器降低转速就能显著降低能耗。

总的说来,变频器是能量变换器,根据能量守恒的原则,是无法节能的。但变频器是一个调速器,通过降低转速在很多工艺上就能实现负载的节能。

网友D:
计算能耗比的时候,他测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认为输入电流小,输出电流大就是节能了?这理论说得过去吗?

我是不这样认为的,应该是先测量没有变频器时电机的电流,然后把变频器的频率调到50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如果后者小于前者那就是节能了。

网友E:
节能与否,应该是在同样的工况情况下,达到同样的效果,对电能的损耗进行比较的结果。

网友F:
节能不节能要看耗电量啊,又不是看电流。看电流的话搞个升压变压器用高压设备不就电流减小实现节能了吗。变频器节能在于精准控制提高效率,频繁启停时节省能耗,降低不必要的输出节省能耗,还有就是能量反馈。如果是长时间稳定额定运行的大概率只能多出变频器本身的额外耗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有道理。骑马背书包

网友G:
节能与否看工况,如果都是满负载运行,就不存在节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得很明白感谢解惑,你那公式是根号三吗?

网友H:
节不节能要有时间参数,节能多少也少不了时间

网友I:
用电能表比较一下

网友J:
看了楼主提的问题,我想起十年前我曾在本论坛发过一个帖:“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会比输出电流小?(回复网友)”。 我找了一下帖子还在, 楼主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链接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08076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根号三。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了,看到你那么多头衔真厉害

网友K:
变频器的主要功能是调速,不是节能。

网友L:
不管什么样地节能,以计量为准,推销变频节能的,让他们装电表做同工况比较。推销照明节能的,测量一下“节能装置”后面的电压和灯光照度,一比较就现原形。
真正的节能是合理的用电管理,改善末端功率因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