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7):
我们公司做了台设备,需要伺服电机提升重物,在提升过程中光电检查到说明提升到位了,就需要停止,停止的位置不能超出光电位置太多,以前用的定位,领导说定位不好,有其他公司就是用光电控制的,具体控制方式我不知道,特来请教大家。

网友A:
控制器支持外部定位吗?

网友B:
我觉得这个简单呀,就用个脉冲发送指令,一直发送,检测到光电开关信号时停止发送就可以了。

网友C:
加一个传感器做减速使用

网友D:
外部刹车,伺服配刹车电阻。

网友E:
速度模式,高低速,要求不高大差不差也没问题

网友F:
从启动就开始计时,到差不多的时间就减速运行去找光电,光电有信号就停。要不就加个减速位的光电。

网友G:
都用到伺服了,再加光检,听谁的?

微调一下光检位置--如果程序光检优先

网友H:
放在伺服内部去处理,比如安川的闩锁控制

网友I:
提升机构的定位,还可以在感应的结构上想办法

网友J:
看你的提升速度和提升机构是什么,如果是丝杆,定位可以比较准确的,甚至不要求你用伺服电机

网友K:
方案一 把感应片做宽一点,感应到就立刻减速,感应器下降沿立刻停止!
方案二 加一个减速感应器,感应减速光电信号就立刻减速,检测光电感应到就立刻停止
方案三 用中断定位,感应到再走一个定位距离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用第一种,如果要求速度快的话,就选择第2种
第三种有点麻烦,要做不同速度的位置补偿,有点麻烦,对于新手不推荐!

网友L:
1.三菱,台达类,用中断定位,类似简单色标检测方式,有专用指令,挺好用,做过几次
2.信捷,脉冲段切换,手册有专门说明,也是应对色标检测,你把这个当个色标检测来做就行了
3.西门子,未知,没做过

网友M:
伺服就用原来定位,光电接入i/o端子,功能选急停输入或正反转限位或驱动禁止输入,等等看伺服器说明。
微调光电位置和定位,不需改动太多达到满意效果。

网友N:
伺服回原时爬行速度设低点就可以了(欧姆龙系列PLC叫法,其他品牌叫法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