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7):
ATV71-250KW施耐德变频器运行中报变频器过热,两个风扇单独用三相380V测试正常,风扇控制板卡换过旁边的正常工作的板卡风扇依然不工作,风扇板卡供电及板卡输入风扇启动信号都来自电源驱动板,请问这个故障还会跟那里有关?会不会跟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关,有人说风扇是默认变频器启动就运行的,有或是那个信号变频器检测不到,致使风扇板卡没接受到风扇启动信号,大功率变频器拆排很浪费时间,还请熟悉施耐德ATV71变频器的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有继电器没有用的话,直接接继电器控制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接连人工成本都要不出来,赔大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走个暗线,呵呵

网友C:
直接上电就转不就好了,这个比修好简单吧

楼主:
接口错了,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