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7):
请问施耐德M241的时钟寄存器是哪几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施耐德M241的时钟寄存器是哪几个?

没有时钟寄存器。

你需要使用SysTimeRctGet来获得UTC时间,然后通过SysTimeRtcConvertUTCtoDate将UTC时间转换为年月日。

要使用这两个函数,你需要添加SysTime库。

添加库的方法:
工具树——应用上双击——库管理工具——添加库

然后在System——SysLibs下:

SysTimeRtc库作为依赖库会被自动添加,之后你可以使用上述函数来获取时间。

官方对于该问题的帮助文档地址如下:
https://product-help.schneider-electric.com/Machine%20Expert/V2.0/zh/RTCmanag/RTCmanag/D-SE-0005803.html#D-SE-0005803__D-SE-0005803.5

Machine Expert和早期的Somachine使用方式类似,如果你使用早期软件,同样可以参考。

网友B:
程序如图,可以改PLC程序了。

网友B:
变量声明区